HP MINI110 进液修复

楼主(2012-02-27):
接到一台HP MINI进液的机器 客户说是牛奶进去了 拆开机器一看 键盘下面大面积进液
遇到这类的机器我的经验一般都是先清洗干净 然后烤干 再进行维修动作

烤干后接可调电源  待机0.012 可以触发 电流到0.37左右不动了 (担收内存不良换了个还是一样的情况)
话说咱这个维修和中医看病也有相同之处 也得要望闻问切
在通电的时候用手把整个板摸了个遍 在北桥边上终于发现破绽 一个五脚的小东西发烫 名称是U22
不管这个板其它地方有没有别的问题 目前U22这个小东西这个情况肯定不正常  先拆了换一个再说(我的这个动作是很不谨慎的 其实应了解一下U22这个小东西是什么作用 什么功能 再作考虑的)换上去后加电还是一样 还是发烫
还是老实点 找出图纸 看看U22倒底是干嘛的哦
翻开图纸 查找U22 发现 是+3VS转成+2.5VS的芯片 1脚输入 2接地 3脚做为芯片开启工作EN信号输入脚 5脚+2.5V输出
4脚为输出脚电压大小调节脚

思路:这个脚发烫说明要么芯片本身坏 要么芯片输出后级有问题 换了芯片还发烫就排除了芯片坏的这个情况 那就是后级工作异常。
用表量一下阻值 直接短路 由图纸看出输出的+2.5VS是给北桥供电的 别的不说先把北桥干下来看看是不是还短路
上BGA焊台数分钟后 拆下北桥 清理好焊盘后 理U22 脚阻值恢复正常
随后从料板上拆个好的北桥 一翻操作后 已经换好北桥 不料上电后电流到0.3几又不动了  现在U22已经不烫了 北桥有点微热正常的 想到进液比较多 可能内存也挂了 换个内存后上电 电流一阵跑 熟悉的HP logo 重现了
到此维修完毕

网友:
楼主修机好快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2.5S应当是北桥的VGA模块,数模转换电路的供电吧!!

网友:
进中药了 开机能触发电流到1.3停止了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