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表

楼主(2012-02-27):
今天下班路过收旧货的地方,看到这个表,看起来成色还行,但是不能开机,当时没有细看,花了30块钱买了下来。回来换了电池,还是不能开机,请教那位高人知道这个表,或者线路图的,指点一下。里面没有发现明显坏的地方。

网友:
哦,富贵的131。这价格超值,看看保险管。

网友A:
下班捣鼓到现在,终于找到不开机的问题了,原来是那个外接DC12V引起的,换了里面的那个插座就好了,那个插座是9V电池和12V转换点接触不好,造成9V电池不供电,而外接12V就正常,试了一下表的功能正常,看来就捡到好东西了,呵呵。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哪的人啊,以后上你们那收旧货去,眼馋啊

网友:
呵呵,我也是碰巧了,我现在在苏州工作。

网友:
这个表买新的现在要多少钱啊

网友:
全新的大概在1500左右,具体价格不知道,淘宝有卖二手的,大概在600-700之间,矿石论坛有人400多收过,这个不确定啊,这个表不多,所以二手转的更不多,今天我也是无意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班捣鼓到现在,终于找到不开机的问题了,原来是那个外接DC12V引起的,换了里面的那个插座就好了,那个插座 ...

看着里面的线路板,做工真不错,测量个精密电阻是很给力的,楼主这是哪里产的?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班捣鼓到现在,终于找到不开机的问题了,原来是那个外接DC12V引起的,换了里面的那个插座就好了,那个插座 ...

LZ怎么 你们 等候见得到  便宜 看我这两天  卖的 9800GT  50大洋  能不能 修好   捡个便宜 啊 眼馋 的很 啊

网友:
LZ怎么 你们 等候见得到  便宜 看我这两天  《买》的 9800GT  50大洋  能不能 修好   捡个便宜 啊 眼馋 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