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声音大,转速不稳,有异响!!!!!

楼主(2012-02-27):
CPU风扇上次上油的时候,一不小心一用劲,弄断一扇叶,后来感觉就转的不稳定,有轻微响声,最近几天一开机,就有异响,运行一会儿才正常,BIOS没有动过,没设定开机自检风扇....
cpu

网友:
风扇有问题呢,呵呵

网友:
赶快换个风扇吧。都断一扇叶

网友:
换个风扇吧,断扇叶就是声音大

网友:
要么换风扇要么把风扇的另一边弄断,让它平衡了了就不响了!
同意楼主:
0.0
huahuaxiao
同意楼主:

网友:
扇叶断了还不换,不平衡,还不换,

网友:
断扇叶失去平衡,就有异响。

网友:
一定得换了。要不然太热就危险咯

网友:
呵呵。。楼主的风扇成了偏心锤了。。。可以当振动棒用。。。换了吧。。。。

网友:
嗯嗯,这个风扇一定要换的了

网友:
你是搞电脑的吗?多学点语文呀.不要总是在研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