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945 掉电。。

楼主(2012-02-27):
   最开始能多坚持一会。。。掉电后越来越快 没几秒。。。也没那里发热。。。电压也都正常。。。V星 通病多。。以前碰见过一块 华硕的 换了南桥好了  那个南桥热。。这个都不热  有碰到过的 朋友  交流下。。。

网友:
可以拔掉十二伏 还掉电不

网友:
还有短路了

网友:
MS的是不太好整,估计还与南桥有关

网友:
。。。大家对不起啦。。。忘了说。。能亮。装系统一半的时候会掉电。。最后一亮就掉了。。

网友(点评):
CPU的散热搞好没有

网友:
cpu
en 电压过高

网友:
我这有一块能跑马但就是掉电不掉的时候能亮桥加北焊两次拉还是不行

网友:
补充以下不加内存不掉电

网友:
装安装版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