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7B电源板的四个电阻

楼主(2012-02-27):
大家好
可以帮帮小弟看看R813, R817, R818, R819是什么电阻值吗?
烧毁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哇塞,烧成这样的不好修啊,开关管也爆炸了吧?改电源板吧

网友:
这个你不如下一个带这个电源板电源芯片的电路图看看参照下!

网友:
哪里能下载到电路图啊

网友:
先把跑跑电路 ,画张简图。然后把开关管换掉。把相应的 电压一个一个算出来。然后 再看 电阻在电路上是什么功效。再去找电阻,,或者找同样的电路 对比分析。

网友:
炸成这样,开关管、管理芯片或其它元件还有没有问题啊,买一片旧的二合一板算了,不浪费时间呢

网友:
买个新的互换添钱好了

网友:
换个通用的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换个通用的吧,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是的  是开关管坏了  要是你先换完电阻还会炸

网友:
要是我的话,一看烧成这样,直接换板了,真没的修了,浪费时间。换后客户不要板了,自己下来有时间在慢慢维修。到时候在给那一个客户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