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DC236数码复印机的代码

楼主(2012-02-27):
请教各位高手施乐DC236数码复印机出现报错代码124-315,打印复印都不行,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怎么清零或者是哪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顶一下、、是不知道问题还是大家都不肯交流、、

网友:
在多人的浏览,也没有人回复,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
可能大家都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没见过,期待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是ESS和MCU板其中一块板更换新的,更换后没有做计数器匹配才报错的。
代码故障内容:内部控制失败。
程序
运行[dc131],比较下列值。
dc131[700-600]
dc131[700-601]
dc131[700-602]
3 个值匹配。
否:运行dc132[计帐数据匹配和系列号设置]。使3 个值匹配。
是:更换MCU PWB(PL 9.1)和ESS PWB(PL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