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ACER 1916W Ab白屏

楼主(2012-02-27):
请问一下高压板通往驱动板排线的电压
正常应该都有12-16或20V电压。但是这个板子的高压板到驱动板的连接线上没有显示这组电压。
它上面是这样标着的
1。VCC5V
2。VCC5V
3。GND
4。ON/OFF
5。BRIGHTNESS
6。GND
7。YOLUME
8。AUDIO MUTE
一共这8根线。没有12V-20V的电压。
哪个朋友手里有这块板子麻烦给看一下呗。谢谢

网友:
这板有点特殊?12V是电源板过来的呀,你这板原装的吗?如果是原装的你先确定一下电源输出是多少V的,。

网友:
有的驱动板不用12V的,有5V就可以的啦。

网友: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弄清楚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刚刚查了一下.原来是液晶屏上的保险坏了.换上之后可以显示了.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请大家看看图片看一下.这回我感觉应该是个难题了.请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