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848主板开机后关机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再开

楼主(2012-02-27):
一块技嘉848主板开机测试卡跑C1-C3-07-C1-C3-07反复这样循环,关机不拔电源能够再次开机还是C1-C3-07-C1-C3-07反复这样循环跑码,如果拔掉电源以后不能马上开机,要等一个多小时以后才能开机,I/O是IT 8712F-A换了几个都是这种现象,晶振也换过。如果不插显卡和内存会有报警声

网友:
试试把南桥旁的电容换换,呵呵,也不知行不行

网友:
可能桥虚焊或不良

网友A:
内存不过,intel 的板p45以前包括P45的 板都是北桥管内存的吧~跟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过,intel 的板p45以前包括P45的 板都是北桥管内存的吧~跟南桥有关系吗?

我是会对你说的过好久才能开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