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修复一台宏基4736ZG不开机

楼主(2012-02-27):
笔记本维修:修复一台宏基4736ZG不开机
今天同行拿过来一台Aspire 4736ZG,通电不开机,按开关键没任何反应。拆开机器,拿起主板量,发现开机时开关有跳变,EC 的32脚ON/OFF有跳变,而117脚PBTN_OUT#无跳变,100脚EC_RSMRST#无跳变,心想肯定是EC的问题了。准备动EC的时候,突然想起来BIOS也参与触发,先刷过BIOS试下吧。上官网下了个BIOS,刷上去开机,居然真的亮了,到此搞定。上传了EC部分图和BIOS.

网友:
不是说bios 参与开机。而是 bios 里面存了 ec 的程序。

同意楼主: 4.9 反对楼主: 3.0

网友:
维修的不要怕刷bios啊 现在bios坏的真的多

网友:
那说bios 也确实在接电后有工作也可以那么说的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坏的蛮多的哦

网友(2012-04-11):
是的,25和BIOS坏得挺多的。

网友(2012-02-28):
学习了,问一下楼主用什么样的编程器

网友:
BIOS越来越关键了,修东西先刷下BIOS是必要的。

网友(2012-04-27):
先软,后硬,这是原则!!!!

网友:
就是BIOS坏的多了,
那也要看问题是什么

网友(2012-02-28):
问一下楼主 PBTN_OUT 是什么信号啊

EC的开机信号输出
开机信号

网友A:
得去买个编程器啊

我用的是“TH多功能编程器”,什么BIOS都能刷,功能强大,还不贵,130元(含邮费)

网友:
真的考虑买个编程器了,后排除软件原因

网友:
现在啊 有些机器就是BIOS很容易出问题啊 楼主可以

网友:
想问下我的编程器里有的BLOS资 料没有 要怎么升级一下。机器是希尔特580U

望解答

网友:
PBTN_OUT 这个信号不是每个单片机都是标的这个英文吧,有时候在别的图纸里搜索没有这个信号英文,请教一下

网友:
这款机子貌似散热问题是一另人蛋疼之事呀,,,没想到BIOS也出问题了

网友:
这情况学习了。

网友:
GPIO脚定义程序出错

网友:
正要找这个呢,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的开机蕊PIAN,BIOS参与太多了,主要是方便呢,

网友:
感謝大大,剛好有一樣的機型,試一下,超感謝您的

网友:
我用的是580U编程器,PBTN_OUT#是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去买个编程器啊
how march?

网友:
现在官网上不是都是在线刷的吗,我下了好多个,都是在线刷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写的 看来以后要从软件下手哦

网友:
现在BIOS 越来越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先放下电,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楼主 用什么样的编成器呢
bd2010
就很常用的那种 能刷25之类的那种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这么多问题的啊?

网友:
以前我也修到过 先刷了bios 不行 后来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BIOS参与开机的原理是什么知道的讲下。
江苏鸿宇
EC读取BIOS以后,根据BIOS文件的定义,来决定EC自定义脚的功能。 也就是说,EC的很多爪子,是没有功能的,设定了,才有功能。

网友:
现在机子的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楼主牛

网友:
我的基础知识看来还差很多,学习了!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bios都参与开机

网友:
這台之前修我也是刷BIOS 搞定

网友:
LZ学习了,bios都参与啊

网友:
acer 的机器 bios 影响不加电的故障是常有 的, 新款的机子亦是如此,包括; 不加电 不显示 屏暗 掉电。

网友:
直接刷bios 试试, 不行再去测时序。

网友:
没想到BIOS也出问题了
现在BIOS 坏的 不少

网友(2012-04-20):
引用 网友B:
修笔记本一定要有编程器。

现在的本子,bios坏的真有这么多么?
新手求解答

网友:
官网下的BIOS要不要分离呀,是不是直接下了就刷?

网友:
学习了 线刷BIOS

网友:
现在刷BIOS  越来越普遍了

网友:
现在好多不触发的机器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看到不触发待机正常有跳板都是刷哈BIOS

网友:
官网下的BIOS怎样刷阿,我在HP官网下的BIOS就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