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图 求个帮助

楼主(2012-02-27):
这个
电路图
5V输出 3.4-4.6电压跳动 咋个回事啊 PC817 TL431都换过 10V电容换过来了 还是跳动
电路图

网友:
那个U1是芯片还是指向的三极管啊 这个电路图不清楚啊 我也看不懂 你测测D2 R4 R2 R3试试有没有坏的

网友:
U1是TNY266PN 是个5V电源芯片

网友:
咨询下 电压跳动 是哪儿问题啊 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C2换过试下了吗???另外我怎么没看到TL431在哪里??VR1是个稳压管啊。。。

网友:
电源芯片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
C2 最常坏的元件之一,,,再就是D2不良,,R4 C3 这几个元件会影响电压跳变,,,,另外,D1 C5 R1这一块也会影响,,上次就一个电源,D1短了,引起电压跳变!!
同意楼主:
5.0
李修缘
同意楼主:

网友:
换C2 C3 D2

网友:
这个电路就那么几个元件,逐一排查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的吧!
与其这样费时求助,不如先换个U1试下。

网友:
查到了 外围一个稳压二极管短路了 不知道多大的 换了5V-15V的试验 过热 换上20v稳压的 貌似没问题了

网友:
C2,,,,,,VR1,,,,,

网友:
看了,还是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