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上标着RAK像三极管的元器件是什么?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2-27):
RAK分别代表什么 能说的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点评):
实际就是431来的,,,基准2.5V

网友:
精密三端稳压器

网友:
学到东西了,我一直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说过

网友:
它是通过R级对输出脚进行稳压的吗?那他和场效应管有什么区别 在电源电路中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