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0199报错

楼主(2012-02-27):
一台E40进水机器,修亮后0190报错,该机器任何BIOS刷进去都无法点亮机器,正好又接到一台同样AMD芯片组的E40机器 换显卡 的,BIOS对换,EC互换后二机器 都 是报错0199,这个报错一般进BIOS  F9 后报错能解决,问题是进不了,求助论坛高手可有办法解决,先谢了。

网友A:
这个你进bios 按F9恢复一下bios默认 在按F10保存即可

网友:
感谢楼主,你的方法很成功,刚刚解决了一台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双BIOS啊,你看看Ec有没有BIOS

网友:
高手在 那里。求助

网友(点评):
0199你先查一下是什么报错,这样缩小维修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进bios 按F9恢复一下bios默认 在按F10保存即可

你没看我 说进不了BIOS?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大哥   共享下撒

网友(2012-04-06):
应该是I/O某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B:
楼主不厚道,自己解决不分享下,我来说下吧

E40 进BIOS 要FN键加F1才能进去的。 然后FN加F9恢复出厂设置,然后FN加F10 保存 回车。

肯定不会报错了。亲测,OK。。。

IBM的机器总是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厚道,自己解决不分享下,我来说下吧

E40 进BIOS 要FN键加F1才能进去的。 然后FN加F9恢复出厂设 ...

没错。就是这样就可以解决

网友:
仁兄厚道,分享经验。不像楼主。只有求别人,别人不能问他

网友:
我遇到过好像要按FN或者是CTRI在按BIOS键进去

网友(2014-05-05):
谢谢楼主 按f9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     正好用上

网友:
学习了,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   我也用上了

网友:
怎么解决应该是FN+f1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厚道,自己解决不分享下,我来说下吧

E40 进BIOS 要FN键加F1才能进去的。 然后FN加F9恢复出厂设 ...

嗯是这样的,要按FN加F1才可以进的,开机就按

网友:
AMD报0190是电池没插上就会这样子的啊,插上就可以了啊,0199就是BIOS错误啊,刷下就OK了啊

网友:
2种解决方法:一是按照老方法恢复BIOS出厂设置
二是重新刷一下安全芯片或者换个带程序的安全芯片。刷BIOS没有用的

网友:
功能组合键 Fn+     密码芯片重刷 都可以

网友:
FN+F1恢复BIOS出厂设置

网友:
也遇到过哦

网友:
这样子恢复出厂设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14):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进bios 按F9恢复一下bios默认 在按F10保存即可

赞一个 真吊 我这个机器是北桥虚焊 客户同意换新 换了之后 让我按F1我调了时间没用 正发愁呢 高手 赞一个 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厚道,自己解决不分享下,我来说下吧

E40 进BIOS 要FN键加F1才能进去的。 然后FN加F9恢复出厂设 ...

感谢分享,特别不看好像楼主这样的,只要别人给他共享经验,他不给别人共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