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见一个邪门的上网本,有线能上网,无线上不了

楼主(2012-02-27):
网络设置也正常。输入密码可以正常连接  显示无线网络连接正常。发送接收数据都有, 就是死活大不开网页,QQ也上不了。  以为是系统问题, 就重装好故障依旧  找不到问题没招了。 就插上USB无线网卡  安装了USB网卡无线终端   USB无线网卡上网正常了网页QQ都可以上。我就拔下USB网线网卡。晕死奇怪的是上网本无线网卡好了。大家分析一下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是驱动问题吧。。。不是驱动就是无线IP地址的问题,把IP设成需要的吧

网友(点评):
拜托 看清楚内容在回答

网友:
估计IP地址DNS有问题
,设置下就好了
我碰到过能上QQ打不开网页的,是DNS没设置

网友(点评):
拜托 看清楚内容在回答 我装了USB网线网卡终端 什么都没设置就好了

网友A:
换下内置无线网卡试试.如果还是上不了.那就是有关设置问题了.

网友(2012-04-22):
USB供电问题
拜托 看清楚内容在回答 我装了USB网线网卡终端 什么都没设置就好了

网友(2012-02-27):
杂牌的无线笔记本 基本上有问题就像这样

网友:
人品,相貌,你自己选吧

网友:
有没有用别人的无线网试过.那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把无线接收器改到里面去.也就少用一个U口罢了.在客人同意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内置无线网卡试试.如果还是上不了.那就是有关设置问题了.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你的问题.现在看明白了/.我以为还没好

网友:
看看驱动装对了吗? 或者和路由器不匹配吧

网友:
是否IP获取的问题,USB网卡帮助内置网卡获取了IP

网友B:
你装的系统没有开启无线服务,后来装USB口时驱动把服务开启啦。。。。我也遇到过。

设备管理器 服务和应用程序 WLAN AUTOCONFIG设置为自动开启
不会吧??我的系统在别的机子上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明白

网友:
如果都排除了  你可以试试把无线网卡用洗板水清洗一下,不管脏不脏

网友:
对了 可以换下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的系统没有开启无线服务,后来装USB口时驱动把服务开启啦。。。。我也遇到过。

有可能啊,系统遇到的机器不同。问题也不同、

网友:
觉得还是系统问题,可能驱动不对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是IP地址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HP6535b来的时候是屏闪以为是屏坏了换了新屏故障依旧,后来换了显卡屏到不闪了,可无线认不到了…

网友:
有没有在我的电脑。。管理。。。服务。。。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开启

我这个本儿也好了 就是这问题啊 那为什么重做系统就不行呢

网友:
有没有在我的电脑。。管理。。。服务。。。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开启

网友:
估计是驱动问题,,,你装USB无线网卡时,,把有问题的文件复盖了,,,,你先查一下你的USB的IC的呈电脑里的是不是同一个厂家的。。。

网友:
应该是IP地址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问题;遇到过,装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
上网本的无线网卡一般走的USB,可能USB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的直觉就是DNS的问题,这样域名解析不了,只能用IP访问,如果你注意到应该访问内网是正常的,解决的方法有两个,可以直接进入网卡IP设置那里填写当地DNS,也可以进入路由器的DHCP服务那里填写上DNS让路由分配上,DNS可以在路由的运行状态WAN那里获得。一般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是用了一些相对低端的路由器,如果用类似841,941那样的路由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是电脑WZC服务没开启,无线会提示需要开启,并且这个时候是搜不到任何网络的。

网友:
你把无线配置都清空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无线网卡很常见

网友C(2012-04-06):
嗯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得没错  我今天专门实验了一下 的确这个服务没开启 无线网卡搜索不到无线网络。开启设为自动就能搜到。奇怪的是同一个系统装在别的机子上这个服务就是开启的。

网友:
你机子是什么品牌的,会不会是有些奇怪木马在啊,俺也遇到过,那你装个无线网卡驱动看看

网友:
欧遇到多次这种问题,vista的

网友:
是不是用了系统优化软件自动关掉了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服务?

网友:
杂牌的无线笔记本 基本上有问题就像这样  这个顶

网友:
这样的毛病多了去了,同一个无线路由器做nat,用有线的上网非常好,用无线的就是打不开网页

网友:
不可思议啊 啊

网友:
用别人的无线网连下看 ,有些机器挑无线路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得没错  我今天专门实验了一下 的确这个服务没开启 无线网卡搜索不到无线网络。开启设 ...

有时候360优化会禁用这个服务。

网友:
不懂,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不过,网络知识还是要多学的!

网友:
那个zero 服务和不能用无线没有必然关系,zero服务可以管理无线,一般厂家给的无线client完全可以
代替它,甚至可以做到更好,更底层。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路由器

网友:
换个无线路由器试试看吧

网友:
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开启 有学一招 非常感谢

网友:
路由是300m或以上的吗?
无线频率是否调为自动?
本子网卡是否支持40M频率?

网友(2012-05-11):
恩。。估计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2-08-11):
把IP地址修改成初始的IP

网友:
有的机子会自动关闭

网友:
上次遇见过一个问题,一索尼的笔记本,重新装完系统后,内置摄像头能识别不能用,打官网驱动依旧。插上USB摄像头,能用,拔下USB摄像头,内置的居然也能用了,实在没搞明白,现在想来估计也和某个服务有关吧

网友:
杂牌机器好多都是这个毛病,你装的系统没有开启无线服务,后来不知道你怎么弄的,不小心把无线服务开启来了,就能用了

网友:
有些机器重装系统,无线服务会自动关闭的!

网友:
无线的那那个什么,服务没有开启,忘了叫什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