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IBM extpwr#信号

楼主(2012-02-27):
IBM机器不开机时,extpwr#信号是对地短路的吗

网友:
不是,正常是低电平

网友:
肯定不可能。。。。一般是0V..........电池是3.3V。。。。。。

网友:
我的X61是不开机,没有待机,保隔没过,PWRSHUTDOWN  没有,EXTPWR 是3.3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还有个脚位,EXTPWRG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网友:
EXTPWR 是低电有效的,是没电压的

网友:
这个是高电位的吧

网友:
实测是有电压的,只是低电平有效而已

网友:
EXTPWR
不带电池是低电平,插上电池是高电平

网友:
相当于ACOK,接电源就是低电平。

网友:
是充电IC发出的信号,是检测是电池供电还是电源供电,用电源是低电平的,用电池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