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6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2-02-27):
   这个机器本来是灰屏  一看就是显卡问题  重植后机器点亮  但是xp滚动条掉电  换个740显卡   花屏   但故障一样的  《这个机器740不能带  本机703》  cpu供电芯片换了  3 5v供电电容换了  显卡供电换了 故障一样的   不敢动了  各位老大给给意见   板号是R18P  没图纸

网友:
各位我不知道是不是做的时候掉东西了  谁有这个板子  给几张显卡周边的图片  还有反面的  在此多谢了

网友:
你刷一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