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ame250显卡vcc12v接地短路

楼主(2012-02-27):
请教一下各位大大常说的烧鸡大法怎么搞

我有一个兆信的305d直流稳压电源

我把电压调成12v电流调到2a正极接显卡b3金手指上负极接一电容接地上结果电源显示电压只有00.1v电流显示2.00a(但实际用万用表测根本没有2a只有2.36ma)

我把305d的电流调成5a时电压那边也才显示00.4v(然后接显卡上实际量出电流也只有6.36ma)

注:短路电阻很小<1

是不是我电源坏了不能做烧鸡了?还是我的方法不对?

电源我试着接一个风扇是转的好的

网友:
我学的时候烧鸡老师教的是从1V开始慢慢升电压,没教过升电流的。用的是比较老的龙威

网友:
接上显卡后调不了电压(调了也没用305d那电压一直显示00.1v)

网友:
我把305d电流转大最大电压最小然后开起电源加电压貌似只能加到00.4v就不能再加上去了(再加上去就变成那个cc的红色灯亮但电压一直显示00.4v不会加大)
这个是电源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