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V星G31 不上内存跑EO、不会断电、蜂鸣器滴滴声,一上内存不断重启,换令外的内存插槽跑83、不会断电, 求救
重启
付吕剑武
看看是不是7529,是的话,就是BIOS坏了

网友:
呵呵呵~~ 这个简单啦,写BIOS 就OK了

网友:
兄弟,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板我也看了下,是有硬伤在先得,内存spd供电线路烧断。软硬伤一起出现的几率很低,但不排除先前因为bios坏不过内存,楼主乱插内存烧到得。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先测电压,如正常,在刷BLOS,按流程走

网友:
恩,刷左BIOS,OK了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这般 你插不通插槽现象还不一样呢

网友:
有编程器的话,只要有一线BIOS的可能,先刷下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