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700的主板能上T8100的CPU么

楼主(2012-02-27):
惠普V3700的主板能上T8100的CPU么,那哪位大虾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我不知道你V3700的北桥是什么型号的   我只能告诉你,965最高能支持前端800的,960的就能支持533的,你自己看一下北桥吧    V3700如果是酷睿2的话,就是标配的T8100,我说的是官方电脑的高配,基本的意思就是                   能支持

网友:
谢谢,我现在把机子截图发过来你看看

网友:
没有问题,换吧,我平常测试都用800的U。

网友:
t2370前段总线是533的,t8100是800的,dv2700使用965PM芯片组,可以支持800前端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