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S3L不开机,求帮助

楼主(2012-02-28):
换IO也一样,待机开机针5V,南桥3.3,CPU无短路,强开机IO发烫(IO没坏)

网友:
是否I/O更换的型号不对?

网友A:
还是主板上有短路? 75232IC坏?

网友:
后缀是否带有GB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主板上有短路? 75232IC坏?

手头上没有75232IC,明天找找,

网友:
你测各路对地了吗?

网友B:
要换那种带GB的I/O,芯片下面那串英文后面

网友C:
发烫肯定是有问题的!短路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换那种带GB的I/O,芯片下面那串英文后面

他原来是不带G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烫肯定是有问题的!短路是肯定的!

换了2个,也一样,短绿线开机就发烫

网友:
这个你就按不触发修呀  为什么要短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