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杂牌MCP61PM-HM 内存供电换了就烧

楼主(2012-02-28):
某杂牌MCP61PM-HM 内存供电换了就烧,换了上去开机,又冒烟,请高手解答

补充内容 (2012-3-2 19:20):
修好了,是一个电容问题,(电容没有爆,看不出问题,给人换过,拆时没注意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MS上述的不是杂牌主板吧?

网友:
应是某品牌的主板

网友:
换了管子还烧 你就把内存的PWM芯片换掉 试试

网友:
测量与MOS相关的驱动芯片和小的贴片电容和电阻!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只能判断到主板有短路或供电异常

网友:
是惠普的主板哦

网友A:
检查下输出有没短路,换的管子型号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输出有没短路,换的管子型号对不

板没短路,只是换上就烧,烧了开机正常,不跑码

网友:
屡烧MOS换供电IC啊

网友:
应该有短路,仔细查一下

网友:
供电管理芯片可能是坏了,换一个,还有中间的小件看看是不是有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