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G43R4:X2 不触发

楼主(2012-02-28):
我是业余选手,找了块板子玩,是富士康代工的,NB g43  SB 82801JR   IO  SCH5147   ,3.3待机和电池供电正常,PWON触电电压正常,SB 晶振0.16   0.21,COMS针 1脚没电压,用铜刷也刷不到跑到哪里了,2脚飞线接3.3,电压被拉低至1.2,看来RTC有问题,没图纸,万恶的富士康还是用深色的底板漆+浅字,很不好跑电路,上真U,强行加电,诊断卡复位灯能闪一下,灭10秒再亮五秒再灭掉,神奇的富士康,没思路没资料,咋办啊

PS  网卡已经摘掉了
PPS  求图纸,买也行
ppps 晶振两端电阻为4.6k  4.8k,COMS中间的针对地电阻正向1.6K 反响1.8K

网友:
请高手赐教

网友:
SCH5147木有资料啊

网友:
是inter原装的板子吧  换个IO看下吧  你这样的描述  我也是只能模糊的告诉你了

网友:
是富士康代工的
我也觉得不是南桥是IO的问题
但没有资料也没有卖的

网友:
学习中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正在追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