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改装的问题2

楼主(2012-02-28):
有时候遇到电源板和高压板在一起的板子,高压部分烧毁不好修理的时候,通常是改个通用的高压条上去,但是在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有时候电源板输出给原高压条的供电高至18V或更高点,改上去的高压条过一会就很烫,大家有没有好点办法把高点压降压下来

网友:
购宽电压10——25V高压板代换,实践可以的。

网友:
这个通用高压条一般可以承受20V的电压吧,再不行的话可以用大电阻分压出来接着出

网友:
直接买  10 --25 V的 高压条  现在没有碰到问题

网友:
那个发热是正常 的,改的时候要留点空隙,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我都 改了几十条了

网友:
换一个宽电压的 就没有问题了啊  要是在坏的话  估计就是你那电源板还有点小问题 不行的话 你就直接换个电源套版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换的宽电压的,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