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死 植球老失败啊 想死

楼主(2012-02-28):
桥已经植入好了 放在焊盘上 (已清理和脱焊) 就是不成功啊 。。。。。。。。。 有什么技巧啊

网友(点评):
在热的时候去除钢网,成功率高一点,还有吹上去的时候不要太胆小了,稍微吹时间长一点,吹的时间短了,也掉珠。取的时候,用镊子加起,用刀片轻拨,不太费劲就掉落了。锡只要温度低下来一点,就很好取下了。

网友:
浮躁+暴躁,克服就好了。失败几次正常。

网友A:
不是自己的东西部心疼,所以老失败。你花钱买一点板子去练,注意一下,芯片会爆的。所以你要注意细节。其他的都好说。我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学员,他置球都不行。还有解释一下,不是植球。是位置的置。

网友:
咬文嚼字,有意思吗

网友:
你搞错了吧?应该是植而不是置。这个“置”可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作动词解释,譬如置办,显然和我们做球差之千里。而“植”字也就是一个个栽的意思,想当年大家都没有经验,也没有好的设备时,不是用手工很笨的一个个做球吗?

网友:
可能是焊油活性不够,不能有效地清除锡珠表面的氧化层,建议用好点的焊油。

网友:
慢慢练习来的..我开始学习修手机么事一的在烂版子上练值锡来   楼主顶个

网友:
慢慢来吧,还有记得攒人品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就会的,精细活,多练就会了,熟能生巧嘛

网友:
不要灰心,PCB焊盘拖平整,焊膏用质量好一点的,焊膏刷均匀、桥与PCB对整齐
掌握好熔点,多练习几次就会了

网友:
9樓樓主說的我贊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焊膏用免洗焊膏~質量好的!!  在焊盤上面塗薄薄的一層~不能太厚!!
不然會影響錫球植入焊盤!! 因為太多遇到高溫就會產生氣泡!!
而且會焊不上去的!!

网友:
精细活,要有耐心,切勿急躁,多练就会了,熟能生巧嘛!!!

网友:
本人去掉钢网后全部散开 只好带钢网加热 钢网是那种大的 郁闷啊

网友:
用自己的风枪,自己的锡球,自己的钢网,失败几次后,你会找到,风枪的某个档位,某个风量,吹特定的时间,可以让这种锡球正好融化,而不会伤到桥,

换了风枪,锡球,助焊剂的话,要拿废桥来试验下,找到感觉感觉了就记下来,

俺都是这样的,可能方法笨一点,但是已经几个月没做坏桥了,有7、80个桥了吧,

网友:
多练练  以前 我手发麻 啊   那怎么办  还不更想死啊  练练吧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  慢慢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自己的东西部心疼,所以老失败。你花钱买一点板子去练,注意一下,芯片会爆的。所以你要注意细节。其他 ...

这个你们随便说吧。不同的见解不是你们用来攻击的。

网友:
風速.溫度 助焊劑................

网友:
我拆桥时都锡溶了,用镊子拿下来,发现一个锡盘掉了,郁闷,好不容易飞了一根线,烙铁头上的锡太多一下掉在BGA焊盘上,我本能的用手一拨拉,奶奶的,谁知道这个锡块和下面的锡盘沾上了,我使劲大,又把两个锡盘弄掉了,无奈又飞了两根线。都完功后,上BGA焊台,忘了掉曲线了,温度高上风速大,这个破主板没经住,马的塌陷了,不用测量不能看出桥和主板都挨上了,一边高一边低,拿下来一测量,没有一处不短的,直接就扔到料板箱里了。

所以说BGA时一定要有耐心,要有细心,要稳。

网友:
要用好点的焊膏,多练几次,找到合适的温度和时间,还要仔细观察,当锡球变白时就是快要化了,化了后再多加热几秒。这个过程论坛上有视频的,照着多练几次就能焊好。

网友:
换焊膏吧,我原先就是,换了好一点的焊膏简直是天地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