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打印机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28):
现在打印机已经成为了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经常用到的电脑产品了,而由于是经常使用的产品,所以人们经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请维修人员修理不仅要花一些钱,更重要的耽误工作。其实打印机的内部并不复杂,一般的问题用户完全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下面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维修方法。
  维修打印机之前需要对打印机的问题作出一些了解。打印机出现问题后,首先是利用打印机自检系统来进行检测,可能通过打印机自带的指示灯或者是蜂鸣器的声音来加以判断,其中指示灯可以指示出最基本的故障,包括缺纸、缺墨、没有电源等情况。蜂呜器的判断主要是依*你的听觉,比如大多数打印机蜂鸣器以一声长鸣来表示准备就绪可以开始打印了,以短促的声音来表示打印机有故障等。其次,可以进行线路观察,从检测打印机电缆开始(包括端口、通道、打印线的检测),再分析打印机的内部结构(包括托纸架、进纸口、打印头等),看部件是否正确工作,针对不同的故障情况锁定相关的部件,再确定存在问题的部件。再次,可以使用测试法,进行测试页打印或者局部测试打印机内部件,看故障原因。当然打印机的另一个故障是软件故障,类似的故障就需要通过升级驱动程序或者访问其官方网站得到解决。
  下面我们就针对一些打印机的故障来进行一下说明。
  一、打印效果与预览不同
  一般这种情况是在文本编辑器下发生的,常见的如Word或WPS2000等,在预览时明明是格式整齐,但是打印出来去发现部分字体是重叠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于在编辑时设置不当适成的,其解决的方法是改变一下文件“页面属性”中的纸张大小、纸张类型、每行字数等,一般可以解决。
  二、打印字迹不清晰
  这种问题在平时使用打印机中非常的常见,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主要和硬件的故障有关,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应当注意打印机的一些关键部位。我们在这里就以喷墨打印机为例,遇到打印品颜色模糊、字体不清晰的情况,可以将故障锁定在喷头,先对打印头进行机器自动清洗,如果没有成功可以用柔软的吸水性较强的纸擦拭*近打印头的地方;如果上面的方法仍然不能解决的话,就只有重新安装打印机的驱动程序了。
  三、无法打印大文件
  这种情况在激光打印机中发生的较多,可能在打印小文件时还是正常的,但是打印大文件时就会死机,这种问题主要是软件故障,你可以查看硬盘上的剩余空间,删除一些无用文件,或者查询打印机内存数量,是否可以扩容。
  四、选择打印后打印机无反应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时,系统通常会提示“请检查打印机是否联机及电缆连接是否正常”。一般原因可能是打印机电源线未插好;打印电缆未正确连接;接触不良;计算机并口损坏等情况。解决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如果不能正常启动(即电源灯不亮),先检查打印机的电源线是否正确连接,在关机状态下把电源线重插一遍,并换一个电源插座试一下看能否解决。
  2、如果按下打印电源开关后打印机能正常启动,就进BIOS设置里面去看一下并口设置。一般的打印机用的是ECP模式,也有些打印机不支持ECP模式,此时可用ECP+EPP,或“Normal”方式。
  3、如果上述的两种方法均无效,就需要着重检查打印电缆,先把电脑关掉,把打印电缆的两头拔下来重新插一下,注意不要带电拔插。果问题还不能解决的话,换个打印电缆试试,或者用替代法。
  五、打印不完全
  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是由软件故障引起的,可以在Windows95/98内更改打印接口设置,依次选择“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端口→打印机端口→驱动程序→更改驱动程序→显示所有设备”,将“ECP打印端口”改成“打印机端口”后确认。
上面我提到几种方法都是使用打印机上较为常见的故障,而其实解决打印机的故障最主要的还是判断,只要能够找到故障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通过硬件方法或者软件方法进行维修。当然人们在实际使用打印机时还会碰到其它的故障,所以这就需要您掌握更多打印机的维修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