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启动时,突然出现“系统错误

楼主(2012-02-28):
电脑在启动时,突然出现“系统错误,除数为零或溢出错误”的提示,然后死机,该如何解决?
经反复检查,没有发现任何软件故障,最后将故障锁定在硬件中。关闭电脑,打开机箱检查硬件,重新插拔板卡后启动时发现CPU的风扇不转。仔细检查发现连接CPU风扇的电源线中有一根线松动,将松动的线插紧后重新启动,风扇转动正常。
cpu
电脑

网友:
就风扇问题吗?没再出现同样问题了吗?

网友:
如果是风扇的问题,应该不会报这个错误吧,风扇不转会导致散热不良,会直接死机或重启,这主板还会报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