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对系统进行备份~

楼主(2012-02-28):
昨天做了个机子,做完以后照例给他做系统备份。深度一键还原,进入到一键备份的GHOST界面后,报错。无奈,进系统,又装了个雨林木风一键还原,双击运行,提示此机只有一个有效分区,无法进入备份。至少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效分区。
打开我的电脑,看到用户明明有四个分区啊。而且四个分区都能正常打开,进行各类操作。
无奈,重启还进深度一键还原,选择手动运行GHOST,对系统进行了手动备份。但这样手动备份用户肯定是不会还原的。
因为顾客急着要用机子,所以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了。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不要太多,有些是因为双内存引起的,有些我也不知道原因,但一般装个一键还原硬盘版就可以了。或者F11吧

网友:
会不会是MBR的问题,你更新MBR没有。

网友:
有没有坏道

网友:
我们这里装机给客户备份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分区表错误引起的,可以重建分区表重装系统再备份你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你的分区问题导致的。没分好。这个是重点。

网友:
应该是不同的分区软件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分区表有问题才会出现无法备份

网友:
应该是你的分区问题导致的,有两个活动分区是装不了一键还原的,改一下磁盘分区的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版本问题或者是硬盘分区表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分区表的问题,有时候校磁盘就可以了!

网友:
分区有问题吧。。。。。

网友:
就是分区的问题,一般大硬盘不好备份、

网友:
修复分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