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60开机无显示,不亮。

楼主(2012-02-28):
  今天接到“方正R660”,客户送来时说,正常使用时,突然黑屏。后来关机,再次开机,指示灯正常,显示屏无显示。
  插上可调电源,看开机电流。电流升到0.97之后突然跳到1.07,然后回落到0.99,到此不在跳动。根据现象,结合以往的维修经验,应该是没过“显卡”,因此告知客户,显卡坏,需更换主板,客户同意。
  等订购的主板到货后,更换完毕,试机,故障未排除。
   怀疑主板坏,后来,更换内存条试机,电流跳变到0.93时,可以亮机。

  至此,故障排除。

  此机器,犯了经验错误。一般电流跳变到0.7左右,可以判断内存不过。这个机器竟然是在0.9左右,估计是内存颗粒有极个别的虚焊问题或24里的程序有问题导致故障。

  注意:不同的机器,不能用同样的维修经验来套用。    这款机器是“VIA(威盛)集成显卡”

网友:
笔记本啊.我不会修哦台式的还可以说说但不是很专业哦是个菜鸟嘻嘻

网友:
楼主的技术我真是无语啊,内存坏了看成显卡问题,就算是显卡坏了也不能换主板啊。苍天啊!难道你们从来不换显卡吗?

网友:
维修应该先排除下U和内存哦,经验惹的祸啊!

网友:
一般不亮机的,我先把内存拆下,看看电流变化。

网友:
呵呵  这个0.9过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