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97wA 开机2 3 秒钟 自动黑屏

楼主(2012-02-28):
改装的高压板 ,开机 2 3 秒钟 黑屏 屏幕电源指示灯正常 是灯管还是驱动的事, 求解中 {:soso__2252603165368053288_4:}
黑屏
付吕剑武
高压板换过,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先点灯管试试不就知道了
同意楼主:
5.0
白宇

网友:
直接 接灯管 不接 显示屏是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虚焊,换都不用换,重新焊一下

网友:
外接一根高压条试一下灯管 就知道了是高压条还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外接高压和电源点灯管,看灯管是否不良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是12 .5伏输出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光耦的问题,431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看能不能点亮灯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