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ECS P4M890T-M2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28):
一片ECS P4M890T-M2主板维修一例 , 故障现象是上电复位正常不跑码 ,我先习惯性的测试CPU供电是否正常,结果是正常的+1.23V,为了保险起见上假负载测试CPU的时钟已及PG,复位,结果上假负载连CPU供电都不正常,更别说PG,复位了,有些主板上假负载后CPU供电是肯能出不来的,于是下载到一份图纸,打开图纸找到 PG,复位测试点结果确实是正常的高电压,这种故障是我们维修人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是主板的硬启动已经完成,照道理下一步该测试CPU到北桥的总线CPU到南桥的总线,南桥到北桥的总线,以及南桥管理的外设,BIOS等等,有如大海捞针,现在有图纸就把硬启动之前的东西再仔细测试一下,当测试到CPU的时钟时发现不正常 ,只有0.1V,正常的是0.6V,参照图纸测试基本判断是时钟芯片局部损坏,想用PCIE插槽的时钟代替,结果测试卡只能到D0,因为CPU是133M-200M的,于是狂找芯片终于找到一个ICS953002CF, 原型号是ICS953002DFLF基本一样的只是后缀名不一样的时钟芯片,换上上电结果亮机了 ,看了细节是不能忽略的。

lgx
同意楼主
3.1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不多见,虚汗的倒是不少

太强大了

网友A:
更多的是CPU 时钟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多的是CPU 时钟是OK的

那就是更难修理了。

网友B:
呵呵 我碰到的多是时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碰到的多是时钟正常

是吗,运气好呀。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块时钟IC坏了    当时也是没时钟    但是我那时有两块一样的板    把两个时钟对调一下   机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块时钟IC坏了    当时也是没时钟    但是我那时有两块一样的板    把两个时钟对调一下   机 ...

有配件就好办。

网友D(2012-04-03):
不一定是时钟芯片坏了,可能是虚焊了!正常时钟CPU时钟应该是0.4v左右,还有就是笔者思路不清晰,应该先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1)3.3V供电有的还有2.5V供电
                                   (2)晶振起振并且两个引脚压差不大
                      (3)EN信号正常
如果三个条件都不满足才考虑更换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时钟芯片坏了,可能是虚焊了!正常时钟CPU时钟应该是0.4v左右,还有就是笔者思路不清晰,应该先查时 ...

你可能是没有看清楚,别的时钟是正常的。

网友E:
时钟芯片坏的少啊。。修这么久 才换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芯片坏的少啊。。修这么久 才换过几次

是的,坏了不好找配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芯片坏的少啊。。修这么久 才换过几次

修好就就牛啊,。。

网友(2012-07-16):
可惜现在的主板维修,收不上钱啊,  不然高手 肯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