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的几大步骤 转 locked

楼主(2012-02-28):
图片看了也不一定知道 重要的是举一反三 看了这个图 来了个新图可能初学者又糊涂了   我说点自己的经验 首先是地 在所有的电路中 (不止是在高压板上) 地的铜箔是最大的 也是最好找的 还有 和外壳连接的 和机箱连接的 一般都是地 而且 地和几乎所有的滤波电容的负极连接  正极比较难找点 但是也有规律的 它从接口出来 一般都接个保险 或者接个0欧的电阻 要是还不好找的话 它的附近肯定有个比较大的电容 电容一端肯定是接地的 另外一端接的基本上就是正极 接高压板的时候 我一般找一个附近最大的电容两端来接正负极 4  控制极 我一般是把正负极接好之后 用可调电源调个3v左右的电压 5v的应该也可以 我有个做检测用的高压板就是用的5v 用这个电压分别去接触另外的几个脚 (除正负极之外的) 接触到哪个脚 灯管亮了 这个脚基本上就是控制极
另外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再找找亮度控制 如果不是5条线的  你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接其它的脚 亮度有变化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这个脚 当然具体你还要接上试试  主板这边出来的基本上就有电压可以测量的 5-20v的 不要说基本上是正极  地当然是0v 3.3v的估计是控制极 3.3v估计也可能是灯的电压 这个也好判断 这个电压如果和屏亮是同步的 基本上就是控制极 如果是常有的电压 就不是控制极  在调节亮度的时候 电压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变化的 这个可能就是亮度控制了 这些就是我的经验 看看能不能对于初学者有些帮助

网友:
图片呢 楼住

网友:
挺好的谢谢,对我初学者有很大帮助。

网友:
没看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