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16wa 请高手看看这个屏怎么了

楼主(2012-02-28):
高手帮帮忙!看看还有救没。
线。电源板。驱动板。都没有问题。在其它机器上也试了。都好使。

屏上电压是。3V  和  4.27V

网友:
那就只有屏了....
我猜的..

网友:
现在问题很确定是屏的问题。可是这样的问题我这几年来也是碰到的第一个。不知道如何修理了。以前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呀。能是屏的主蕊片的问题吗?

网友:
个人认为这是屏PCB板上的IC坏了

网友:
能是那个四方的大蕊片坏了吗?这型号可不好弄啊。

网友:
你好..请告知屏的型号.

网友:
这种局部坏屏故障估计没得修。看你的屏是外力压坏的吧?? 有漏液的黑块。

网友:
屏的型号是MT190AW01 V.5

网友:
4.27V这个电压低了点吧。。如果是屏供电,,就要查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