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HP4410S,4411S暗屏,而且暗屏的键盘都不能用

楼主(2012-02-28):
HP4410S,4411S暗屏,而且暗屏的键盘都不能用,有没有那位大侠遇到过啊,这是不是4410S的通病啊?

网友:
键盘坏了。或者EC

网友:
外接显示器什么现象呀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模一样的机器,也是暗屏硬盘不能用,暗屏被我飞线后OK,但是键盘怎么都不行,换上好的都一样,还有两台AMD的4415和4416,开机硬盘灯一直闪烁-橙色,键盘换到4411S上故障依旧,EC也换过,没招了

网友:
EC从好的机子换过来也是一样,BIOS也刷了,bios在别的机子上是OK的,外接正常的

网友:
键盘是OK的,上到别的机子是OK的,

网友:
ec坏了吧,先换一个

网友(2012-04-06):
求助中、我也是遇到了这样问题、  暗屏修好了  、  装起来键盘不可以用、EC也换了BIOS也刷了、不行。现在还严重了、   BIOS那加热才可以上电、不加热、一个灯和电源口就亮着、开机都反应、哪位哥哥弄好了

网友:
开机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