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1G集显电流到0.2贩掉电维修一例,新手看看!

楼主(2012-02-28):
1.接到此机器时,可以开机触发,但电流到0.2几时马上就掉电到待机,此时仍然可以触发,现象一样。
2.根据经验,应该是电压没有全部出来,于是开始测,测到好多 电压没有上全,一直追到+3V和+5V电压,两个电压都没有。
3.如下图PQ70和PQ71,触发测PQ70的4角,只有出来2.几V就马上没了,此处正常应该是15V,MAINON#信号是开机时上PQ45处于非工作状态,不导通拉低,所以4角应该有从+15V经过PR149过来的+15让PQ70,PQ71工作产生+3V和+5V电压。

4.再来看下面的MAINON信号,此时测量是正常的3.3V开始电压

5.于是就怀疑PQ45和P的PR149,独个换了试,问题还是那样,后来就把PQ45取掉,奇怪是PQ70的4角还是2.伏,纳闷了,15伏怎么就不过来。+15又是正常的。
6.于是想到PQ70和PQ71是不是不良,测了阻值也正常,换了再说吧,还是那样,再测+3V, +5V也没有短路。
7.EC除了发出MAINON信号还有差不多相同时间的SUSON信号,看看它的情况吧

开机马上测得PQ61的3角正常有15V,当然5VSUS和35SUS也都有出来了。那就更加肯定问题就是出在我怀疑的地方。
8.看一下时序图

两个信号差不多一起发出的,于是就把PR149和PQ45一起拿掉,从PQ61的3角处飞线到PQ45的3角主板焊点上,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了。
想不明白上面的问题,为什么+15没有过来。

不错的例子

网友:
可能是板层问题,我也长遇见这样事情,一般飞线解决的

网友:
讲解得挺清楚的,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没试试拆掉PQ45,直接PR149是什么现象吗

网友:
如果还没有15V,那就是15V产生电路故障,应该只有电动势,起不到开关电压作用。

网友:
分析很明确,学习了

网友:
思路明确,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飞线之前应该吧PQ45去掉不上 看看是PQ45的2 3脚是多少电压  如果2脚是低电平 3脚还是电压低的话可能还是PR149有问题 应该不是板成有问题 如果是板成有问题的话你飞线过去的一样会拉低的

网友:
我也和你想的一样怀疑那个电阻,可就是换了两个都这样,中间也没有断线,所以才用这个方法,当然是确定后面没有短路的。

网友A:
楼主你那根飞线顶我的10根。~  好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根飞线顶我的10根。~  好粗啊。~

坏的充电器里拆的,变压器里的铜芯,挺好用的。粗就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