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N4850 跑3D花屏

楼主(2012-02-28):
如题,跑3d mark花屏死机 整屏彩色竖线
玩游戏看电影OK 跑的01跟03
会不会是BIOS问题啊
看了几个楼下回答简直没有意义,肯定锁定是显卡问题才来发帖,跟主板内存系统没有毛关系的
华硕

网友:
显卡问题呗..,集显就搞桥..

网友:
电压不稳,时钟不稳都有可能

网友:
不会是BIOS的问题 上次有一台 也是和你的差不多的样子 后面弄了很久是 内存的问题

网友:
希望大家要好好的看看 要注意 把每个可以发生这个问题的 都想下

网友:
放一下电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的 先换条内存试下

网友:
换显卡,集成显存也换了

网友:
4850发热量很大,一般花瓶都是核心哦

网友:
哦~~原来也有可能是电压和时钟的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2D正常3D花屏一般供电不稳的情况比较多,查一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