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不上电

楼主(2012-02-28):
求助各位大侠:IBM X31 关机时见电池灯亮(充电器正常),关机正常,第二天则电源灯不亮,更不能开机,我该查哪些部位,最好有详细流程及检测点。谢谢啦!1631的22PIN正常。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有冷热吗IC

网友:
那些一下等机电压3.3V 5V 1.8V是否正常,正常话再查开机电路  开关至H8至SB至H8等等线路

网友A:
首先看有没有VINT16v,之后看有没有vcc5m,vcc3m,vcc1.8m,vcc1.5m,vcc1,2m,再查南桥时钟是否启振,最后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有没有VINT16v,之后看有没有vcc5m,vcc3m,vcc1.8m,vcc1.5m,vcc1,2m,再查南桥时钟是否启振,最后查开机 ...

从哪个位置测量vcc5m,vcc3m,vcc1.8m,vcc1.5m,vcc1,2m 这些点在哪里?

网友:
VCC5M2   4脚;    或Q30   D极;VCC3M13;     VCC1R8M18;             VCC1R5M50  第4脚;         VCC1R2M:L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