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激光打印机,只能打印单张

楼主(2012-02-28):
进纸口只能放单张纸,多放了,就会卡纸
这个怎么解决呢,要换配件吗

网友:
每次第一张纸打了一半,后面的纸就会自动跟上,卡在硒鼓那里

网友:
什么机器型号,说清楚

网友:
是hp 5L,只要进纸口那里放一张纸,一张张的打印就都好的
一旦放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
可能没描述清楚,放了好几张纸在进纸口的时候
第一张纸打印到一半,后面的纸就会也跟着上去(几张随机),所以就卡住了

网友:
进纸电磁铁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下搓纸轮的磨损程度。。正如楼上所说。进纸组件的卡位不正常了。。看看是不是角度不对。或者是变形了。。

网友:
搓纸轮没毛病,有毛病撮不进去纸。应该是搓纸轮下面的分页器磨损严重,换分页器。

网友A:
修打印机,复印机赚钱吗

网友(点评):
比修电脑赚钱

网友:
你说的不清楚 第一 有可能加热组件问题 第二 有可能硒鼓问题 第三磁铁脏了 搽干净就OK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离合器没有复位,打点油就搞定了

网友:
进纸离合器问题吗,这个问题很长见的。

网友:
搓纸轮的问题,用酒精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进纸分离器的问题。看看有没其他的不正常

网友:
搓纸轮和进纸分离器都要检查

网友:
支持一下哈

2012最新电影 3so.n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打印机,复印机赚钱吗

10元的粉可以买到120元你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