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S通病一长两段报警烧BIOS搞这定

楼主(2012-02-28):
    IBM X200 X200S的这一通病现象都是BIOS资料出差引起,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不拆机刷BIOS的法和工具,附X200S小CPU BIOS资料
    故障现象:1-3-3-1  然后是1长2短循环报警。尝试更换内存条和内存槽,无果。此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很容易想到了刷BIOS,没有这种座子。

网上寻找发现有类似于ACER小本不拆机刷bois的文章。于是尝试不拆机刷机。

1、  官网下载对应文件的BIOS文件,EXE格式的,然后进行分离,并重新命名为bios.wph。(X200,会有两个bios,分别以6和7开口,对应文件大小也不一样,我刷6开头的。)

2、  下载WINCRIS,把分离好的bios.wph放到WINCRIS的根目录。

3、  将u盘(我用的是1G的)进行格式化,对应的格式为 FAT.

4、  运行WINCRIS(需是XP,WIN7报错)选择对应的bios文件。弹出对话框选择确定,后一次选择否(是否制作应急盘)。这是查看u盘里面是否有三个文件“minidos.sys”,"PHLASH16.exe","bios.wph"3个文件,有则准备就绪。

5、  进行刷机操作。拔下AC和BAT,插入u盘,按住FN+B不放,再插入AC。这时,FN+B要按住不动。按下开机键。

6、  开机后u盘读取灯闪烁,机器发出嘀嘀嘀的声音,过个半分钟左右,一声清脆的长响。松开FN+B,开机。如果成功则出现LOGO。刷机完成。

网友:
果然有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手,很好的刷BIOS方法

网友:
正好有个这机器 刷下试试

网友:
没刷过bios的飘过
又学点东西了

网友:
想要啊!没有积分了!

网友:
想问LZ  BISO如何分离

网友:
好厉害,楼主好功底!不错,不错。

网友(2012-04-07):
不懂 这样刷 学点吧

网友:
虽然我花了好多积分.但这次是我最值得的.强烈顶楼主.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芯片 几M 的
怎么看

网友:
这可是这个型号的通病,我也修复过2台了。

网友:
为什么我刷了以后不会重启,

网友:
学习了,是不是其它IBM机子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刷BIOS啊

网友:
刷那个版本的啊  我的机器 是 74574ac

网友:
找个机会试试

网友:
没有试过,可是分不够,而且楼主一传就几个。

网友:
会不会象某机子一样,刷了BIOS风扇不转呀。

网友(2012-05-09):
怎么看是8M还是4M的啊?

网友:
办法确实是好 学习

网友(2018-09-04):
下来试试吧,谢谢,怎么看是几M的?

网友(2019-09-11):
好棒!很好的刷BIOS方法,今天尝试了这个方法成功修好了一台X200电脑!资料已收藏。

网友(2020-08-04):
需要,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