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DVI-1可以在VGA接口飞线吗

楼主(2012-02-28):
接来一台P2250三星显示器,客户说接VGA接口可以正常显示,接DVI接口就显示无信号输入,说是接口坏,叫我给他换一个看看。我换了一个,故障依旧。修驱动板我不是很懂,请问维修高手,VGA接口可以改DVI接口吗?如何飞线?在淘宝上看了一下也没VGA接口转DVI接口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驱动板信号切换电路问题。显示器应该有VGA接口吧?换条VGA线压

网友:
有一种VGA-DVI的接头,直接转换就行,不用接线这么麻烦。

网友(点评):
是DVI转VGA吧?

网友:
可以飞线啊,试试嘛

网友:
数字口转 VGA 好像不行,多数都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