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一片技嘉945的主板,点不亮,主板诊断卡跑00并且没有变化,上假负载测试,内核电压几乎为0,vtt电压也几乎为0,复位电压也几乎为0,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啊?想测电感,但有不知道电感怎么测,用蜂鸣档测电感,显示也几乎为0(不知道对不对,嘿嘿

网友:
按不开机的维修思路去修啊

网友:
电感测时本来就是导通为好呀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可以测下上下管有没有坏,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坏等,呵呵,慢慢查吧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按照时序来不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