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706 改通用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收到一个显示器 驱动板问题 刷程序刷不了  就改通用板可不知道怎么改,直接上图~~ 要改的驱动板 师傅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电源板剪断做什么,多不雅观?

网友:
接口要对得上,也要自带程序

网友:
程序刷好了

网友:
程序已经刷好了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接 adj  blon

网友:
    你把电源板剪断干什么啊? 用万用表可以量出来的嘛 维修最基本的

网友:
通用板上只要接个5V 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接5V的电感上) BLON 接高压驱动 ADJ 调光可以不接 按键板也要改的 1开ON/OFF  2R 3G 4GND 5+ 6- 7AUTO 8MUNE

网友:
都搞几次就会了

网友A:
哥啊,改板也不要这样吧,这板搞得真不知道怎么说了,加板只要接上供电接地的高压板的信号就可以了啊,有必样这样剪板吗。   把大的东西拆了可以放下就可以了。

网友:
改好等待时机中!!!!!

网友:
该仔细的查一下电路,包括5V,12V,开关ON/OFF,在到驱动板上看看每条线的跑路。

你的电源很牛,都拆成这样了,强。

网友:
开机ok 图片不怎么清  ~~ 这个本身是电源高压板 因找不到芯片把电源部分改了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其实和改高压差不多的。VCC.ON/OFF.地线

网友B:
12V~地线~控制~就接这3线~ADJ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地线~控制~就接这3线~ADJ无视~

老显示器 ,没调亮度  很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啊,改板也不要这样吧,这板搞得真不知道怎么说了,加板只要接上供电接地的高压板的信号就可以了啊,有必 ...

就因为放不下 我才剪的

网友:
你不如用万能驱动加高压条 外接电源盒 这样还美观   你这样改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