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0Y掉电维修记录,广达,付图纸点位BIOS)

楼主(2012-02-28):
机型:神舟H20Y
版号:UW1(广达代工)
资料:

思路强大,学习了。。 希望楼主多发一些好贴分享。

网友:
把PQ29摘除,如果有3V5V,说明,掉电是有MAINON信号打开的电压短路造成的,如果3V5V没有说明,掉电是由MAIND打开的电压短路造成的。 这句话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怎么没人看呀。

网友:
读卡器用的很少的,不知道怎会坏的,
LZ的理论很强,向你学习。
多多指教哦。

网友:
案例写的好。。。。。只不过有点老了。。。。。没有新东西。。。。望楼主多发好帖。。。那样加分的就多拉。。。。。

网友:
一摸故障不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理论的确强悍

网友A:
这对于我们新手很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对于我们新手很帮助

我也是新手,哈哈哈

网友:
楼主修机器经验丰富啊,修的这机器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像楼主学习

网友B:
能看懂。帮顶楼主辛苦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看懂。帮顶楼主辛苦了

我还以为写的看不懂呢。哈哈

网友:
写的挺好啊

网友:
下载还是要分啊,我的分啊分的这么不容易啊!

网友:
有的用户变态啊,插错东西或插反都往里面插,导致少东西的

网友:
不错的东西,对我们刚学的不错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下,可是没积分了。

网友:
还好,看懂了。广达的时序很清晰嘛。

网友:
理论很强,新手学习中!

网友:
有一处没明白,想请教 一下楼主:你已测得MAINON已经发出。那么
把PQ29摘除,和不摘除效果就一样的,也就是MAIND都为高电平。所以说,如果有3V5V,说明,掉电不是由MAIND打开的电压短路造成的。而是由MAINON信号打开的电压短路造成的,如果3V5V没有说明,掉电是由MAIND打开的电压短路造成的

网友:
刚才说错了,应该是:摘不摘PQ29,都 没作用,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此时MAINON和MAIND都是高电平。

网友:
楼主这个是真得很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威武,分析的很是精辟,赞

网友:
短路还好修   没短你就恼火了

网友:
掉电的机器还挺难修的,很多都要靠经验的,

网友:
谢谢楼主      今天正在研究一个二修东芝L600     也是掉电保护      明天顺着你的思路看看

网友:
分析欠佳。一般而言,水平比我菜。哈哈

网友:
简单的 以后多努力!

网友:
EC跟南桥之间的信号还是不太懂。

网友:
这东西对新手来说太有用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思维很好。这样修机给力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谢谢分享!

网友:
  学到一东西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