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老大看看这块硬盘的情况换电路板是否有救~

楼主(2012-02-28):
      没事收块硬盘学习倒腾~没动过手~没经验~只从网络搜了些资料~所以望老大们不厌我烦~谢谢~
      具体是这样的收到一块坏的WD160G sata 硬盘没看情况~只知道认不到盘回家打开电路板傻了~硬盘似乎之前使用的时候一直在漏液体~在盘体与电路板之间的棉都硬且粘得很紧~硬盘上也有一定的腐蚀面积~把棉去掉以后棉的下面有很多类似于盐的东东~电路板上还留有透明液体比较凝~有点象油~(当时没有照相因为打开都傻了而且及着尝试认不认得到盘~网上搜索怀疑有可能是润滑磁头或磁盘转动的润滑液~因为擦干净后插上主板后打开有出现液体~)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盘体清理干净~再把和盘体接触的几个触点用砂纸磨亮~再把电路板装上然后插到电脑上~接过电脑的确认得到盘了~但是认的情况哈哈(见图)然后拔下硬盘后发现又有些液体渗出。

网友:
(图1)经过用砂纸磨触点电脑认得到硬盘

~(图2)这是认到的数据~和WD160G不着边啊

(图3)这是从新拔下硬盘才拍的~圈圈中是清理后残留的类似盐的东东
另外铝箔纸上有液体像冒汗一样~在另一个圈圈中也有晚上拍照
不清晰

(图4)电路板的腐蚀情况~芯片周边被腐蚀情况
就是不知道芯片有否被腐蚀

网友:
接下来想问问几个问题:
1、这种情况换电路板有用不?
2、电路板据说要把原有的芯片贴过来(那如果芯片损坏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刷ROM怎么刷)
3、是不是就是润滑液泄漏?不知道漏多少?会如果碟片没坏的话是不是会影响碟片转动?
4、BIOS认到的数据体现是不是芯片问题或者是磁碟坏了~

网友A:
从图上可以看出,板其实是好的,盘体已经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可以看出,板其实是好的,盘体已经不行了。

谢谢罗老大回复~能否更详细点~何以见得呢?

网友B:
晕!你运气这么好哇,连进了海水的统货你都能收到,恭喜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你运气这么好哇,连进了海水的统货你都能收到,恭喜你

逮着一个是一个~如何确定是进海水啊??

网友B:
你要不相信你自己用舌头舔下就知道了,还有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ROM坏,一个是头坏

网友(2012-03-30):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相信你自己用舌头舔下就知道了,还有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ROM坏,一个是头坏

我已经把他都拆开了~里面也都是白白的东东~我不是不相信~只是想问好好的硬盘为什么会进海水?

水货呗 哇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