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2-02-28):
。。。主板最难修的应该就是。。能亮。。装系统的时候掉电。。或者频道死机。。不考虑别的。就单说主板。。。。要是都不热。或者都一样热。。。那该怎么办???从那下手??手头两块这样的。。
掉电

网友:
主板如果是AMD的 建议你 先换个CPU 试试

网友:
换CPU电源管理 芯片看看

网友:
呵呵,换U,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