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处理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2-02-28):
其实处理器大家都知道,NVIDA的显卡大家都知道吧,他的通病是虚焊,而AMD处理器也会的,大家都知道AMD处理器坏的机率比英特尔的高,就是因为AMD的处理器也会虚焊的,想修复它的话,用BGA返修台加焊可以成功修复此类问题,本人修复了近10块,至今人在使用,客户也没有返修问题。。。下列就是图文,仅供参考,在此警告,---在维修时不需拆开CPU,我拆开是让朋友们跟进一步了解他的构造,要维修直接让CPU上BGA ,温度在(HP V3000维修显卡的温度在此+10度左右),专属原创--明扬电脑医院

首先检测CPU是否能维修的,先用好的主板检测CPU有无复位,有复位了然后用BGA加焊CPU,先固定好位置,然后设定好温度,加焊时,CPU针脚朝下,用260°左右的温度加焊也就是用加焊V3000显卡那样的加焊,直到BGA报警结束
补充内容
一般有复位的90%能修好,等到冷却后,试机,以上是维修流程,仅供参考!

网友(2012-04-28):
值得学习.................我都没有看见别人修个CPU....................................

网友(2012-07-10):
CPU都能修,高手

网友(2012-02-28):
强,把CPU都修好了,也找一个试试

网友:
牛。CPU也可修的好。

网友:
我是把cpu针脚向上加焊的

网友:
没有BGA用热风枪行得通不?

网友:
用风枪也是可以加焊的

网友:
笔记本的CPU可以维修吗?温度一样?

网友:
我这也有坏的  明天试试去

网友:
我也有个使使修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两温区的吗?下温是多少?

网友:
加焊能长久吗 我有一块X2 3600 CPU供电 复位都正常的

网友:
CPU断针的能修好吗?试过用大头针顶替,但还是开不了机.请高手指明.

网友:
楼主在哪里哦  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2012-04-03):
我有一块,用热风枪可以吗!

网友:
好 谢谢 增加很多维修经验

网友:
真的可以吗 明天试试

网友:
我用风枪吧南桥给吹坏了 请问风枪调节温度和风速应该是多少

网友:
怎么没看到图片啊!还有就是下温区的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
我用热风枪吹坏了一块,原是热身后才能跑,吹后一上电就能跑,只是跑到D2就停了。

网友:
坑爹的。你修我看看.50一个,我有200多个,,你焊焊能用几天罢了。不稳定的。

网友:
太牛了,等以后遇到了就试试

网友(2012-05-24):
我用风枪吧南桥给吹坏了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但AMD的板座子容易虚焊,还有放进烤箱烤下说不定也会好~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用BGA加焊,CPU的引脚向下。那上部的加热温度是260度吧,下部用不用加热呢。

网友:
我有个AMDCPU 刚开始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现在基本上点不亮,不知道 是不是虚了能不能加焊

网友:
  现在AMD的cpu坏的好多个

网友:
修修简单的很,弄个风枪吹吹也能好,关键是你能用多久。你发个使用报告上来看看。

网友:
我有块4800+的U,总是温度过高,这样的应该怎么处理呀?是不是内部有晶体管坏掉了?

网友:
楼主发贴,藏了一手.不够详细.
菜鸟们都急了.

网友:
不知道那会不会修好  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BGA不会把cpu吹坏吗?

网友(2012-07-10):
断针可以用网线啊,我都是用网线的,修复了3块,不用风枪不用烙铁,直接在cpu断针对应的座上插上一截网线(网线质量要好一点),然后用指甲刀剪短,长短应该注意,让刚好接触到cpu即可。成功率100%。

网友:
这个东西啊,可以修下

网友:
都是些强人啊。

网友:
CPU能修上的概率,不超过38%

网友:
的确有不少坏的,下次我也修一个试试。经常见到 用CPU在主板上。做完显卡亮机了。等凉快了就不亮了。后来发现是CPU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修过,V3000我都是280焊的哈哈 。下次试试

网友:
下次试试看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
我也试过可以亮机,但是80%的都会返修了,有上个半个月一个月就有会出现这么的毛病了,有些就算好了,也会出现死机等现象了。。。。

网友:
有一块4000+的 吹死了

网友:
很多都可以修得好啊 用不久的 别高兴这么快啊

网友(2012-08-10):
  不行啊   修好块  20分钟死机   重启不跑码

网友:
看来还是不靠把  这样哪敢用

网友:
这也敢试 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支持啊.有想法才有进步.

网友:
以前也试过个方式,但是加焊后CPU不稳定。

网友:
我也有修好两个。呵呵。

网友:
AMD6000+ 吹好了,用了半年,坏了。又用风枪吹了吹,好了,不知道这次能用多久

网友:
不怕把CPU内的晶体管搞坏啊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我有块4600+挑主板,或容易死机,被我开盖了

网友:
真的可以修好吗、、有好多CPU都是温度多自动关机

网友:
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明天把所有的AMDCPU 找出来试试看

网友:
谢了  对我这个新手有点用    希望在多分享下经验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加焊的时候要不要加点焊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