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加电但是电流不跑?????之前是进液。。。

楼主(2012-02-28):
联想Y430加电但是电流不跑?????之前是进液。。。
之前是IO芯片周围进液,我清理了之后是加电但是电流很低,到0.35v左右停留一会就掉电了,我先换了个南桥,但是换完之后电压直接就不跑了,待机时0.02V加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但是电流就跳到0.03v就不动了,一会之后就又掉电了,。我之后又换了个IO芯片,但是故障依旧,。。。。急死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问大侠们。。。。

网友:
机器的故障被你扩大了,原来跑0.35只是CPU电压没出来导致掉电,现在的问题是你南桥换好么?最好把原南桥植珠换回去,然后在修CPU电压问题

网友:
可是南桥我换了两个了,情况一样,我都是换的新的,

网友A:
原来有待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有待机没?

有,都正常,现在也是有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