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诊断卡常见代码及解决

楼主(2012-02-28):
主板诊断卡常见代码及解决
一、常见代码及解决:
1 FF000102 状态不跳变 CPU未工作
推论:主板或CPU
2C1(或C开头)、D3(或D开头) CPU已工作正在寻找内存
推论:内存坏、接触不好
3C0D1 状态,CPU已发出寻址指令并已选中BIOS,但是BIOS没有响应
推论:BIOS、南桥、IO
4C1--C5循坏跳变(同D3--D5
推论:BIOSIO芯片坏
5OB2631时一般可点亮,如不亮
推论:显卡、集成显卡坏
60B263142484E580D6F7F85
推论:表示主板能点亮,正检查显卡和键盘鼠标口,如果仍不亮大多为显卡坏

常出现的代码而又出现此码无解的主要是
75C1C0EF
解释大概如下

75正在扫瞄硬件配置,查硬盘,光驱设备及相关接口设备和接线有否有故障
C1C0内存故障
EFbios故障,需要对cmos进行放电操作
如果一开机检查卡只有电压显示而没有代码显示,就检查cpu是否有故障
二、其他常用代码:

1 检测卡跑00COCFFFD1
原因:CPU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CPU,内存超频了。CPU供电不良。某芯片发热,硬件某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闭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2. C1C2C6C7E1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 2.51.6V。)
测时钟
CPU旁排阻是否有损坏。
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北桥坏。
3.C1~05循环跳变:
BIOS损坏
I/O坏或者南桥坏.
4.C1,C3,C6:
换电源,CPU,换转接卡有可以解决问题.
检查BIOS.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清洗内存和插槽.
换内存条.换内存插槽.
I/O.北桥虚焊或者坏.
5.循环显示C1~C3.或者C1~C5.
BIOS.
I/O有时可解决问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可考虑换电容.CPU.换内存.
南桥坏.
6.BO代码:
看内存电压,CMOS,北桥坏.
7.显示25代码:
北桥问题.
8.0D后不亮:
外频,倍频跳线.
9.2B代码后不亮:
BIOS.清除 BIOS.时钟发生器不良.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北桥坏.
10.50代码:
I/O,南北桥,BIOS.
11.41代码:
BIOS刷新.PCB坏或者上面有导电物.
12.R6代码:检测不到显卡.划者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2012-05-28):
抄袭我的?哈

网友(2012-02-28):
{:soso__7445228473960198232 style=_3:}

网友:
留着 可以备用

网友:
这个资料还不错!顶起……

网友:
楼主这不是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吧

网友:
呵呵,楼主分析的比较全面!

网友:
楼主这不是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吧。真的不错

网友:
好东西,不过还不够全面,还有个E9,也是BIOS问题,一般在INTEL芯片上的

网友:
以前只知道故障了,代码不会看,现在明白了

网友:
新手,值得学习收藏。

网友:
有位测试卡的吗。

网友:
好东西,这个值得收藏!

网友:
学习了。新手必备

网友:
各种诊断卡都 是这样的吗?还是只是某些诊断卡?

网友:
好好留着备用

网友:
测试卡我一直都不大爱用,不太懂,

网友:
bu cuo ,liu xia le

网友:
真的很不错的总结,受益匪浅啊。

网友:
正用得上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我记下了

网友:
很有用哦,以前碰到有些板子出些诊断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错。

网友:
我想问问DO是啥故障

网友:
路过不小心看到的,真是不错啊、、、

网友:
这个还不错,有借鉴意义。

网友:
很的东西,温习一下。。。

网友:
好东西 在这先谢过了  是对什么BIOS都适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