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TT 总线电压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2-02-28):
手头上有一块主板,型号是:L-VK8TMQ  这个板的故障是无CPU供电,,无1.2VLDT电压。。芯片组是VIA754针的。。我想问下,这板是先有CPU供电的,还是先有1.2VLDT电压的???

网友:
来个高手解答下啊,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是先有CPU电压,再有VLDT总线的。

谢谢回答,那我这块板先把CPU电压修出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