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8T问题

楼主(2012-02-28):
此机器原故障为开机不亮,主板各电压正常,加焊显卡后还是不亮,但电流正常,于是拆下显卡板擦下金手指再装上去没想到开机电流只能跑到0.2左右,再测主板电压CPU供电和桥供电都没了,更换了桥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后桥供电有了,但CPU供电还是没有,开关指示灯还一起闪,有时还带有嘀嘀的声音,做北桥还是一样,现在没电路了,所以在此请教一下各位,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没,请各位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