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F205T显卡问题

楼主(2012-02-28):
一台F205T的。开机有时显。有时不显。看显卡是ATI的X1600,对于ATI的我是不加焊的。直接换掉。发了一片1600的回来。直接装上后亮机,以为就好了,装机用了一天后。不断的蓝屏。白屏,,,因芯片是测试的,所以没有想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最后没办法。再加焊一次。加焊结果一样。并且更严重了,没办法再发芯片,这次不装机了。先跑3DMAK试一下,这次可以完整测试了,再装机。测试后终于没有问题了。

但是NV的显卡很少有这种情况。ATI的已经碰到几个了。都是由芯片不稳定造成的。不知何由!
并且后面换的芯片上去。显卡温度明显低了很多!!

网友:
ATI的显卡本来就不好做。。。。。。再说了。。。发的芯片有没有问题你也 不清楚啊。。。。

网友:
ATI的本来就不贵,还是用个全新的比较好,测试的少用最好

网友:
ATI的本来就不好做

网友:
ati的显卡很垃圾的,画质不好 我觉得英伟达有显卡门但是 用起来很好 而且正在改进我偏向英伟达

网友:
你换的是n 卡还是a卡 啊 没看懂

网友:
我是新人学习了。。不错。。又学一招~~

网友:
A卡从不用测试的,都直接换新

网友:
A卡损坏率是比较高的,一般还是直接换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