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伪黑屏

楼主(2012-02-28):
客户拿了台联想旭日410M伪黑屏 只有屏幕右下角有点灯管 拆屏测试灯管是好的 高压条保险没断 直接换了条9V-20V通用高压条 一开机正常了 进系统几分钟后又黑了  量了下高压条电压只有10V左右 开机只有5V了 断开高压条的VCC线有19V了 换了片新的高压条 电压也被拉低了  换原装的那条也是一样的  请教下同学们是哪里造成会把电压拉低了  谢了

网友:
你先不插屏。。。。用另外的灯管试下。。。。。看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用其他地方的信号,还有救市屏坏了

网友:
直接从电源口拉条20V的电压 过来就行了

网友:
你外接高压条点亮它那个灯管,过几分钟你看他会不会发烫,会的话就换了他

网友:
怀疑是屏坏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屏线右下角有个 六角的管子坏了  从废板拆个换上OK